伺服电机的脉冲当量

楼主(2011-03-23):
是自己定义的,还是我们认为设定的啊

网友A:
当然的自己设定了。如果不设定那上位机可不知道你想让电机走多远哦!!!!

网友B:
通过伺服电子齿轮比设定...

楼主:
比如一个脉冲走1UM是怎么定义了

网友C:
取决于你的机械装置,比如螺距,

网友D:
看看手册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决于你的机械装置,比如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