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75kw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3-24):
安川g7 75kw变频器打开前面接线盖,在输出线上端,有一个小板子,上面有电压等级的跳线,上面有一个4A的保险烧了,变频器报主回路欠电压,请问各位朋友,为什么会烧这个保险,这个板子是干什么用的,求变频器电子原理图。

网友A:
保险是380变220伏的变压器用的,没有220V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所以报欠压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主接触器,变频器里面还有接触器吗?第二就是问什么会烧掉那?会和参数设置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是380变220伏的变压器用的,没有220V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所以报欠压
请问你有变频器的电子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