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N*N +2N=100 用plc求出N的值

楼主(2011-03-24):
大家看下如何求,3N*N +2N=100 用plc求出N的值?发表下意见,看看用什么算法

网友A:
不是有求解公式的么?ax*x+bx-c=0,X=(-b± √b*b-4ac)/2a,你整理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把算式转换一下嘛,按1楼的方法做

网友D:
如1楼所说,进行相关运算。

网友E:
我也迷糊 了,想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