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主控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如图:
在GX 编程软件中画梯形图竖直方向的那个主控触点M30是不是不需要画的。

网友A:
不需要画的
下载积分:+2(agileni) 热心助人

网友B:
自动生成!

网友C:
对的,自动生成

网友D:
楼上的说法和我的一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那个触点是不需要画的,但是平时是看不到的,只有程序运行时才能看到

网友F:
如5楼所说,在程序监控时可看到;
在程序编辑时,写入模式下是隐含的,不需要键入。

网友G:
读出模式时看到,输入模式时看不到。

网友H(2011-05-12):
在程序监控时可看到;
在程序编辑时,不需要键入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I(2011-06-17):
是不需要画的,想画也画不出来。在写入模式中,只要写入主控指令,就可以了。
但在写入模式中是看不到的,只能在监控模式中才能看到如图。

网友J:
在变换程序后再按SHIFT+F4就能看到了

网友K:
不用画,那个会自动生成

网友L:
按下F4程序 转换回自动生成

网友M(2011-08-21):
监视模式中可以看到

网友N(2011-11-10):
不用画的啊,你只要写了主空指令以后,左母线上的哪个是自己生成的! [mc no m30]
[mcr no]

网友O:
进来看看,那个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P:
会自动生成

网友J:
不要画得在变换程序后再按SHIFT+F4就能看到了

网友Q:
顶顶
请保护接地

网友R(2012-01-03):
自动生成

网友S: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