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的疑问

楼主(2011-03-24):
想控制2台伺服电机做卷绕运动,其中一台电机速度固定,另外一台做跟随同步运动。它们之间有一个张力杆通过张力编码器反馈偏差值
小弟第一次接触PID这个概念。
想通过张力编码器来实现第二台电机的转速控制
我得到张力偏差值 怎么和电机的转速用PID的关系联系起来呢
先前看到网上的资料说 对偏差值进行PID然后输出控制值 那么若是我在卷绕的过程当中张力杆正好水平,那么此时的偏差值应该是0 这样的话PID输出值也应该是
0了 这个很迷惑 。。。。。
希望哪个好心的大侠为我拨开迷雾

网友A:
首先我想告诉你:
偏差值=0,并不表示PID输出就是0,而是输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值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偏差=0。
不知道要理解不。

网友B:
看看我传的图片
描述:手稿解答

QQ:346994482

网友B:
不知对lz是否有所帮助?

QQ:346994482

网友C:
对不起我路过,我只知道温度需要PID。

网友D:
哎呀 我也对pid控制不了解

网友E:
首先收放电机有线速度差,收卷比放卷要快,然后再用张力PID微调
V放决定车速
V放=KV收 K<0
V收=V放+PID
V是线速
还要计算出转速来才能控制电机
PID要用增量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