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_v54_sp5_chin_pftw新安装

楼主(2011-03-24):
西门子step7_v54_sp5_chin_pftw新安装,为何提醒我没有STEP 7 V5.4 (or higher) must be installed.,无法继续?
求解?
我的系统是XPsp3的。

楼主:
这是最新安装的问题。

网友A:
把文件夹放到根目录下,重新启动再安装即可。如D:/

网友B:
哥哥,把什么文件夹放到根目录啊

网友C:
安装路径太深,他找不到家了,把你下载解压的那个文件夹整个放到D:\或别的根目录下。

网友D:
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E:
这个可能是补丁版本,首先需要有V5.4。同时请将所有文件拷贝到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C:
把安装配置文件改一下,也可以直接安装的

网友F:
这个应该是中文安装补丁

网友G(2011-06-12):
我电脑已经安装有STEP7V5.4SP3.1,想安装step7_v54_sp5_chin_pftw,把所有文件拷贝到根目录(C:\)下,从启电脑安装,提醒我没有STEP 7 V5.4 (or higher) must be installed.,无法继续?
请老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