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台安变频器E2-201-H1参数不能修改

楼主(2011-03-24):
台安变频器E2-201-H1参数不能修改,我改F7频率下限回车出现ERR1,然后试着更改F10,F11,都是出现同样的情况!不知那位大虾能告知一二!

网友A:
不清楚,自己侃侃

网友B:
你看下说明书,是不是有个参数禁止修改项,把那个参数先改了才能改其它参数的。三菱的就是这样,像欧瑞的还要把密码设对了才能改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