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脉冲信号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

楼主(2011-03-24):
可以用编码器的脉冲信号频率直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吗 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置和接线

网友A:
将变频器的速度给定设定为脉冲方式,再设定脉冲对应的输出频率

网友B:
这是闭环控制,将编码器的脉冲经PLC转为变频器所需频率,如不做定位控制我感觉这种做法是没必要地

楼主:
用PLC把编码器输出脉冲转化成变频器接受的脉冲用什么指令 怎么转换 请帮忙 谢谢 最好能提供T形图

楼主:
如果用一个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可以同时控制两台同型号变频器做同步运转吗

网友C:
学习了。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D:
用SPD指令

楼主:
可以直接用一个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同时控制两台同型号变频器做同步运转吗 (两台变频器的脉冲输入端子RP FC并联)

网友E:
你这个要用到PLC和变频器通讯来控制了!首先编码器接到X0和X1一个加一个减
用个RS485的通讯板块PLC和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度,还要读取当前频率!只要当前频率不等于你的编码器的值就要发送一次数据改变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将变频器的速度给定设定为脉冲方式,再设定脉冲对应的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