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4):
1)
PLC运行,红色信号灯 (Y0) 即以一秒间隔闪烁(ON 1秒 后 OFF 1秒)。
2)
在操作面板上的按钮 (X10)按下后, 操作面板上的指示灯 (Y10) 点亮。 如果松开按钮 (X10) , 指示灯 (Y10) 保持点亮并持续5秒。
3)
在指示灯 (Y10) 点亮时,信号的显示将会象在 4) 到 7) 中描述的一样。
4)
首先,当指示灯 (Y10)开始点亮时, 红色信号灯 (Y0) 继续闪烁 5 秒。
5)
5秒后红色信号灯 (Y0) 关闭。黄色信号灯 (Y1) 开始点亮 5 秒。
6)
黄色信号灯 (Y1) 熄灭以后, 绿色信号灯 (Y2) 点亮 10 秒。
7)
绿色信号灯 (Y2) 关闭以后, 红色信号灯 (Y0) 又开始以一秒间隔闪烁。 (ON 1秒 后 OFF 1秒)。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简单的逻辑控制
楼主自己不妨先自己编个程序,再仿真一下看看,如果程序有什么问题再发上来让大伙看看。

网友B:
这是个简单的时序逻辑控制的,楼主先把各灯的点亮顺序用时序图画出来,然后再编程就简单多了

网友C:
楼主可参照以上两位的意见;
可先单个解决前面的问题。

网友D:
用步进写,轻松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