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一段程序,请大家帮忙看?

楼主(2011-03-24):
这个温度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
公式中的256 和-128指的是测温元件的测温范围吗?

网友A:
模拟量模块的读取值0~30840对应的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的温度值是-128~+128度,20801 是模拟量模块读取当前热电偶或者热电阻的测量值,要算当前的温度值计算公式就是:20801X256/30840-128=44.667 但是你这个43.18962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还真没弄明白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公式中的256 和-128指的是测温元件的测温范围吗?
您说的-128~+128度,不是到256度吗?要算当前的温度值计算公式就是:20801X256/30840-128=44.667 但是你这个43.18962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还真没弄明白,这个是精度问题吧!小数点的取值不一样吧。

网友A:
测温范围就是-128~+128 ;那个256是128-(-128);0度对应的值是30840/2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我这输入值是4-20ma的,20ma对应的是30840,4ma对应的6168吗?谢谢你,

楼主:
为什么不写,最小值-128 ,最大值直接写128度,

楼主:
如果,我的零时4ma,20ma对应的30840,那么20801对应应该是17.5ma,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零时4ma,20ma对应的30840,那么20801对应应该是17.5ma,对吗?
30840/20=1542
20801/1542=13.5mA 17.5mA对应的是26985。17.5*1542=26985
这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