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机方案

楼主(2011-03-24):
哪位做过弹簧机的,可以做拉簧、中凸簧、直簧的卡簧 ,用什么方案控制比较切合实际呢,原来我用了一台伺服和一变频器控制的,最后没能实现,有经验的介绍下该注意哪些,是3轴连动的,送丝的是大功率的电机 7.5KW的。
jxh668

网友A:
凸轮+偏心轮+模具的全机械弹簧机效率比较高
只有一些不常用的弹簧要加伺服

网友B:
我个人认于不如用两只步进,一只控制间距,一只控制外长径,变频器做送线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