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能更改

楼主(2011-03-24):
我现在改造一工程,用威纶MT605和信捷XC32-32T的PLC控制2个步进电机来驱动车床做X-Y车削,用威纶MT605修改PLC程序里步进电机频率的参数D4100[D0],使用以前的参数没有问题,车床能按要求运动,修改了参数后车床就不能动作,不知是为什么,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参数修改有问题,是不是频率修改的太高了?小点在试试
下载积分:+1(dengmh)

网友B:
起动频率太高了!还有你是不是数值输大了,把32位输到16位了!
下载积分:+1(dengmh) 热心助人

楼主:
今天我查了一下,是频率设的太高了,步进电机不能够驱动X轴丝杆

网友B:
呵呵,步进不像是伺服,有个起始响应频率的!还有个最高接收频繁的!

网友C:
其实信捷的PLC只有PLSF指令可以实时修改频率 其他的都不能实时修改的
只能先断开导通条件在使条件闭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