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可否告诉小弟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楼主(2011-03-24):
哪位高手可否告诉小弟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小弟不 才 就 是楼梯口那种经常用到的控制方式

网友A:
这个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就是一楼所给的那样了,两个双联开关控制一盏灯

网友C:
还是没搞明白的话 就去买个家里用的双联开关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楼主真的有点不才哦,你是要程序呢还是根接线图啊

网友E:
双联开关 拆开看看

网友F:
去买个两个双联开关自己弄过一次,保证你以后都会记得

网友G:
五楼正解。

网友H:
5楼画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