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解决方案

楼主(2011-03-24):
一转盘由一只脚踏开关控制,要求踩一下开关转盘转180°停止。再踩一下转90°停止。以此循环。

网友A:
用个计数器。 单为转180度, 双为转90度。 计数器到最大值记得回0重新计数就是了。 看你用什么PLC的了。 这个功能应该可以实现。
谢谢!能再具体点吗?有没有其他办法。
旭迈机电
jianming

网友B:
就像单按钮控制,接通的时候转180°,断开的时候转90°

网友C:
你加工两个180/90度的凸轮片,然后回装两个行程开关,用6个继电器就完成了。
成本如下:行程开关90元 X 2 =180
继电器15元 X 6 =90

网友D:
180°与90°是如何判别的,如3楼所说用凸轮片吗,或者用位置开关检测?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用行程开关转来转去很纠结?plc控制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E:
也许用PLC好解决一点

网友F:
要求不高越简单越好。

网友G:
PLC成本会不会高了点,用外部电路构架会麻烦一点

网友H:
说的不清楚 90度终点以后还是一个方向旋转180 90 一直循环 确定工艺应该好解决

网友I:
你加工两个180/90度的凸轮片,然后回装两个行程开关

网友J:
最好用PLC控制,因为你每一圈的停止位置是不一样的,第一圈在180 。270。停,第二圈就在90。180。第三圈在360。90。
第四圈在270 。360。变成了四圈一个循环了,用继电器控制的话还挺麻烦的,我建议你用一个编码器,加一个PLC,一个接近开关 成本在六百块以内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