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台达变频器与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11-03-24):
各位高手,
我在使用台达VFD-EL系列变频器与组态王通讯时出现问题,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助,急啊!
我已经确保变频器和组态王的通讯格式是一样的,比如8,E,1 (for RTU), 用台达的通讯软件已经可以测试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应该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怀疑是组态王里面变量定义的有问题,那里面连接设备下面的寄存器不知道怎么连接。
麻烦高手救命!

网友A:
在画面中看到的是???吗?
你可以在设备中,使用组太王设备测试一下该设备,另外组太王端口好象默认8,N,1
你最好再看一下,还需要注意的是,变量定义的时候,数据格式一定要符合组太王规定

网友A:
你说使用MD RTU格式
你应该用到寄存器0,1,3,4

网友B:
我们用的是亚控的组态王,PLC是台达DVP-12SA,加我QQ,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296905910

网友C(2012-02-21):
组态王与台达变频器仪表多机通讯方法 图片滘具体
lofaye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