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别见笑

楼主(2011-03-25):
一点动开关,按一下运行X秒后停止,再按一下运Y秒后。以此循环。弄得我很迷糊?

网友A:
可以实现…不过光这么一个开关容易引起操作混乱。
X0 一个开关 T1是 X时间 T2 是 Y时间 Y0是输出
多谢,费心了!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可以实现…不过光这么一个开关容易引起操作混乱 应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不过光这么一个开关容易引起操作混乱 应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D:
计数器另加两两个时间T,就可以实现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E:
肯定需要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而且这个时间继电器线圈要与接触器线圈并联,延时断开触点接在并联的线圈前面就行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F:
楼主下次提问时,最好说清是用电路实现,还是PLC实现。
回答者有说“不复杂”的,我删除了,因为既然简单,应该帮一下呵。
回答者说“学习了”的,我也删除了,发贴的人是提问的,学习他提问的方式不够准确?
言归正转,以下程序供参考:
X1是开关,Y1是电机,T1,T2分别是两种时间,根据此思路,可以做多种时间。
老大风格就是不一样

网友G:
看看这三个程序是不是你所要的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月泽) 三合一 三门龙
下载积分:+3(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H:
同意1楼和6楼的。特别顶下6楼,希望能把条件尽量的说清楚。这样别人才能有针对性的回答。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真是感慨万分!以后特别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我这几天就为这一个按键弄得很纠结。梯形图写了一长串达不到要求。才请教各位的。谢谢!

网友I:
用三菱PLC里面的交替输出指令ALT 加上两个定时器就可以了,简单、实用,我已用过很多次!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J:
一个计数器加两个定时器很容易实现的,如版主的梯形图所示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K:
很简单啊参考一下
附件: 一个开关切换两个时间.rar (11 K) 下载次数:7
  • 下载积分:+3(tanghanshui)

网友L:
    可以实现

网友M:
    高手还真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不过光这么一个开关容易引起操作混乱。

    X0 一个开关     T1是 X时间    T2 是 Y时间  Y0是输出

    [attachment=57479]

    是不是还需清零D0啊
    t2 时间到了就清零了
  • 下载积分:+3(tanghanshui)

网友N:
    太多热心人了,

网友O:
    一点动开关,按一下运行X秒后停止,再按一下运Y秒后。以此循环。弄得我很迷糊?
    编程思路:2个任务
    第一次点动,输出高电平,任务1进行中。。再次按下开关,判断无效。x秒后任务1完成,关闭输出,按下开关有效,进行任务2,输出高电平,任务2进行中。。。。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