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电缆接线

楼主(2011-03-25):
适合所有的FX系统的PLC

楼主:
打错字啦,适合所有FX系列的plc

网友A:
2-----4,3------1之间的电阻确定值为多少?是不是数值在2--5k之间,并且对应就好了,如一起用2k......或者5k?

网友B(2011-05-26):
谢谢,急需这个

网友C:
我已经有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