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

楼主(2011-03-25):
哪位大师能发一段关于PID 控制温度的程序 来参考下 这块不是很熟练 谢谢了!!! PLC用松下FPX-C40T 加FP0适配器 与FP0-TC4温度读取模块 TC4在第一个扩展槽
程序中用PID 控制温度在0.5度左右就OK

楼主:
楼主邮箱:
43196321@QQ.COM
谢谢啦 大师们

网友A:
程序在GR软件的向导里面直接配置就可以,但是你要看控制对象,松下自整定出的PID参数有可能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