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三菱高手

楼主(2011-03-25):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公司有一台设备计数出现问题,程式如图,正常情况应该是d100应该交替DMOVP给d102,但监控程式并不是这样导致
计数出现问题,d100只有两个固定值131072 65536 , d100值不知道从哪里来的?d100只在图上面的一小段用到,其他的就查不到了
131072 65536如果不交替dmovp给d102,后面的计数就不准了
监控程式有时会连续dmovp几次131072或65536到d102

网友A:
你应该是没分析明白,这个程序如果真的像上面这样,D100里面只可能是0

楼主:
图上并不是原程式,是我根据原程序打出来的。所以就是搞不明白d100的值131072 65536是怎么来的

网友A:
你把源程序发上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连续地址传送 或者块拷贝 当中的指令包括对D100的操作

楼主:
d100的值131072 65536是怎么来的 d100只在图上面的一小段用到

网友A:
跟你说了,发源程序上来帮你分析,你要是能弄明白,也不用来这里提问了不是

楼主:
源程序不在这里

网友C:
估计D100的值在M100的上升延指令没有发生的过程中有别的程序给他赋值了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D:
看看原程序,是否有变址寄存器的使用;
或者是否是上位机给定的数值。
帅得被人砍

网友E:
支持9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d100的数据来源是d101 ,d100是32位操作,后面程式还有16位对d101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