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5):
无奈学艺不精!烦请位指教一二,兄弟我用PRO-FACE触摸屏和三菱FX-1N通讯PLC没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还要两者还要设置配对才行呢?望请赐教……
好学

网友A:
我也想好好学学

网友B:
通讯线没有问题的话,在Proface设置里面需要设置PLC型号和通讯参数。

网友C:
引用楼主mnbvcxz于2011-03-25 10:39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与菱FX1N通讯 :
无奈学艺不精!烦请位指教一二,兄弟我用PRO-FACE触摸屏和三菱FX-1N通讯PLC没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还要两者还要设置配对才行呢?望请赐教……

請參考
  • 下载积分:+1(mnbvcxz) 热心助人

楼主:
    为了这个通迅我有几天都没睡好觉!!!参数都按说明设置好的!就是连不到PLC以为连接线不行买了条GP-FX专用的也不行这次兄弟我真的头大了!!是不是屏还要手动设置呢?拜望各位高手相助……
    好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这个通迅我有几天都没睡好觉!!!参数都按说明设置好的!就是连不到PLC以为连接线不行买了条GP-FX专用的也不行这次兄弟我真的头大了!!是不是屏还要手动设置呢?拜望各位高手相助……

    兄弟是直接插到CPU端口上的嗎?還是另外安裝了通訊板?

楼主:
    大哥:直接的;你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好学

楼主:
    我有GP37W的也有GP2301R的一个都通迅不了!!我都按说明一一试过了都不行的!!真是伤老了神啊!!!无论如何你都要帮帮我啊!在此感谢万千……
    好学

楼主:
    还有是和三菱FX1N-60MR边接的
    好学

网友C:
    兄弟我帖給你的圖就是FXCPU直連的人機通訊設定參數,還有你的人機是GP37W還是GP37W2?

楼主:
    GP37W2的我就是照你帖上设置的……
    好学

楼主:
    是GP37W2的……
    好学

网友C:
若是這樣,兄弟確認HMI到PLC的通訊線沒有問題?

楼主:
经大哥无私的帮助和我不懈的努力,斗大的脑壳终于开窍了!原来是触摸屏报错没有选对!!真是伤了神……今天特为大家伙一起分享快乐
好学

楼主:
迈出了工控这道槛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在此原和各位携手与同,努力学习,共同进步……感谢中国感谢有你……
好学

网友D:
还是台达屏好设置,者屏我也是弄得头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