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Q系列PLC与A700变频器怎样用CC-LINK通信,需不需要加什么硬件

楼主(2011-03-25):
请教各高手,三菱Q系列PLC与A700变频器怎样用CC-LINK通信,需不需要加什么硬件.

网友A:
PLC侧要有CC-LINK主站模块,变频器侧要有CC-LINK通讯模块,好像叫什么FR-7CN什么的,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侧要有CC-LINK主站模块,变频器侧要有CC-LINK通讯模块,好像叫什么FR-7CN什么的,忘记了
是FR-A7NC

楼主(2011-05-26):
多谢赐教,已经解决了

网友C:
Q基板需要追加QJ61BT11N,变频器需要追加FR-A7NC,注意勿忘记在DA和DB端子追加终端电阻
三菱Q系列PLC与A700变频器怎样用CC-LINK通信,需不需要加什么硬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