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的计算?

楼主(2011-03-25):
4-20ma对应的0-30840,有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出比如14ma对应多少,或者19783对应多少ma?

网友A:
14mA对应19275,19783对应14.3mA吧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好的,就一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mA对应19275,19783对应14.3mA吧
对,太对了,这是我从运行的程序上抄来的,上面的朋友可否把计算公式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兄弟这个也简单了。你那个应该是4-20mA对应0-3000,x表示电流,y表示数值。x-4/20-4=y/32000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楼主:
高人太多了,太恐怖了,呵呵!

楼主:
请给高手看看,这个用的什么公式?

网友C:
让我回忆起了无忧无虑的初中时代!

网友D:
14ma对应 30840/(20-4)×14=26985
19783换算成电流信号 19783/(30840/16)=10.26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晕,这是不是线性比例啊??
直接说原理拉到么?

网友F:
纯线性的比例,4mA对应着0,20mA对应着30840,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G:
直线方程的公式有以下几种:
斜截式:y=kx+b
截距式:x/a+y/b=1
两点式:(x-x1)/(x2-x1)=(y-y1)/(y2-y1)
一般式:ax+by+c=0
只要知道两点坐标,代入任何一种公式,都可以求出直线的方程。

网友H:
解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就行了呀

网友I:
哎  多看看书啊 同学

楼主:
没文化,真可怕!

楼主:
请高手看看这个问题?流量统计怎么不动了,totalized-values[0]是有数值的,0+3+1=1(这里的0指的totalized-values[0],1,3也是一样,)但为什么0有数值,1是和,为什么一直不变那?请高帮忙看看!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J:
搂住这个AD转换器精度好高啊!竟然是15位以上,军工产品啊!

QQ:346994482

网友K:
直接上机调试。懒得去算了

楼主:
没有人,可以帮俺看看,问什么,流量计不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高手看看这个问题?流量统计怎么不动了,totalized-values[0]是有数值的,0+3+1=1(这里的0指的totalized-values[0],1,3也是一样,)但为什么0有数值,1是和,为什么一直不变那?请高帮忙看看!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L:
是线性比例,不理解就画个图,用直角三角形相似就能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