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如何让编写的程序导进PLC中?

楼主(2011-03-25):
弱弱的问一下,本人纯新手。
如何导进编写的程序进PLC呢?谢谢!

网友A:
要使用编程电缆,设定好端口,把PLC达到停止状态,有的PLC不需要达到停止状态,然后传输就行。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要打开软件,编好程序,使用编程电缆,设定好端口,有的PLC有下载提示,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有硬件就好说。。。

网友D:
只要直接写入就可以,plc 会自动转到停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