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能创建或打开项目,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1-03-25):
打算学习一下WINCC 7 ,新安装了WINCC 7 SP1
新建项目到一半的时候提示服务器启动失败,请检查DCOM设置,打开项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提示
怀疑是SQL数据库问题,机器上已安装了 WinCC flexible 2008,不知道是否存在冲突,怎么解决,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不与Winccflexibel有冲突,你应该检查你的防火墙的设置,是否禁用了相关服务进程。

楼主:
感谢cvlsam,查过相关服务都没有禁用,试了半天没办法,只能试试把SQL相关软件都卸载了重装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