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忙选下ABB低压电器

楼主(2011-03-25):
我现在要做个37KW水泵*(额定电流60A左右)的控制柜,以前都用正泰的,现在客户指定要用ABB的,选型遇到了一些麻烦,我看ABB选型手册推荐使用75A的接触器,可是因为涉及到工频启动瞬间电流过大,不太敢选,结果就买了95A的,可是与60A的热继不配套。。。。ABB的件好贵的。。。。哎!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这种问题太多了,主要是对型号不了解造成的
买的时候你可以咨询供应商,就说热继电器要和你买的接触器配套使用
否则,以后这种事还多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