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压力变送器为什么计量不准?急急急

楼主(2011-03-25):
我们公司用的压力变送器型号PT110S-315B433 输出4--20MA的电流 供电9--30VDC 两线的,和S7-300PLC的模拟输入模块的通道连接。
原来的坏掉了,买了2个同厂 同型号的(一个备用), 安好后问题出现了,电流表显示的压力和实际压力相差太多 (两个都不准),不知道怎么回事?
望各位师傅帮忙分析问题在什么地方,急。。。。。。。

网友A:
仔细读一下压力变送器的说明书,或致电厂家。

网友B:
我们公司的也不准,型号CYB100,

网友C:
正负级有没有反啊 或是和原来位置不一样

网友D:
调节不平衡也不准的,我遇见过

网友E:
你的机械压力表准不准,校验了吗?一般原配的不会出问题。

网友F:
看看显示值最大-最小MPA,做PLC数值的斜率参考。因为压力变送器基本是线性特性。这样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等等等等等

网友G:
不准是线性的吗,如果是的话,偏差小的话,你程序里补偿下把

网友H:
压力变送器中有两三个小微调可以试着调节一下看看.一般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相差太大70公斤的压力,我怀疑是不是模块出了问题 ,希望大家共同参与

网友I:
先看看PLC里面的程序,调一下

网友J:
模拟量模块的量程没有设对,把模拟量模块的量程设为电流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拟量模块的量程没有设对,把模拟量模块的量程设为电流的即可~~~~~
我的本本出了问题 ,现在无法打开程序,我检查过的,设置的是电流输入 2???? 4--20MA

楼主(2011-05-06):
谢谢各位师 傅的参与,问题已经解决。模块的通道坏了

网友K:
一般都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