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恒压供水

楼主(2011-03-25):
恒压供水系统中的补气灌和稳压灌的作用??补气灌和稳压灌内部是什么结构?

网友A:
补气灌?
我没有听说过!
稳压灌一般内部是一个氮气囊,作用是:
当用户端用水量突然加大时,会造成管道压力骤减,显然
变频泵无法快速恒定目标压力,这时候,稳压罐的存在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管道压力迅速下降时,稳压罐中的水就会在氮气囊的作用下临时填补
瞬间的压力下降,维持管道压力的平衡
下载积分:+1(zgf889) 热心助人 还有一个补气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