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在离线编辑的时候,仿真,怎么数据都为0,是不是一定要连上PLC才能看到数据?

网友A:
启动前面的条件以后可以设置值 模拟的时候多试试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3(刘刚华)

楼主:
确实要多试试,我忘记了在数值上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