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编程软件里如何输入RST复位指令

楼主(2011-03-25):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在三菱编程软件里输入复位指令RST,我在击软元件符号[ ]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复位指令RST+空格键再输入目标元件,不能输入,,感谢!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步骤无错误,应该可以输入。至于输入不了可能是软元件输入错了。

楼主:
我是要复位x004指令 就按F8快捷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输入 RST+空格+x004 ,但就是输入不进去,,不知道是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除了应用指令外其他的指令都能输入进去

网友B:
你搞错了,它不能复位输入的。你看看说明书咋,指令是有范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了,它不能复位输入的。你看看说明书咋,指令是有范围的
正确。。。

网友D:
三菱电机的PLC里规定“X”是输入信号,“Y”是输出信号。输入信号X是不能进行RST(复位)操作的,要使X输入信号复位,除非在硬件上撤除外加输入信号。

网友E:
五楼说的对

网友F:
输入点不能在软件里复位的吧

网友G:
输入,不管你复不复位,他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网友H:
这个指令,除了输入信号外,别的基本上都可以使用,Y M T C D V Z

网友I:
5楼说的对

网友J:
没错
输出点才能复位的

网友K:
多学了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输入,不管你复不复位,他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就是就是!

网友M:
输入寄存器的状态取决于外部开关的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也检查了,,是我搞错了呵呵,,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N:
刚学的吧,要有恒心哦

网友O:
看看。论坛里热心人真多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三菱电机的PLC里规定“X”是输入信号,“Y”是输出信号。输入信号X是不能进行RST(复位)操作的,要使X输入信号复位,除非在硬件上撤除外加输入信号。

对头!

网友E:
输入继电器X,是不能用RST复位指令,

网友Q:
复位x004 ,老大输入不可复位

网友R:
郁闷,多看手册吧,书读百遍,其意自见。
朝花夕拾

网友S:
要跟你的頭像里說的一樣“努力才能娶個好老婆”,你的努力還不夠,做工控一定要把手冊研究透,才能得心應手!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T:
右母线-X004-RST-X004的内容,RST右边不能为空位

网友U:
呵呵,新手中的新手啊,慢慢来吧。

网友V:
输入信号的线圈是无法写入,

网友W(2011-04-26):
RST可以写入,方法可能不怎么一样吧

网友X:
如果需要实现一些如输入复位的功能。我想用转换一下地址后是可以实现,如X004先转换为M4。
LD X4
SET M4
LD X5
RST M4
NED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仁兄!俺是菜鸟,,刚学的,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Y:
真是人才,输入也想复位啊!!!
QQ32135553

网友Z:
三菱电机的PLC里规定“X”是输入信号,“Y”是输出信号。输入信号X是不能进行RST(复位)操作的,要使X输入信号复位,除非在硬件上撤除外加输入信号。
还是这位朋友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