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段程序的含义.急急!

楼主(2011-03-25):
请那位师傅给解读一下下面这段程序的含义:【PLSR K1000 D0 K500 Y003]

网友A: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K1000是指输出的最高频率。D0是输出脉冲的总个数。K500是加减速的。Y003是输出脉冲的点。FX2N的输出点只限于Y000和Y001。完毕

网友B: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 1楼正解

网友C:
是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呀!!

网友D:
一楼正解。

网友E:
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