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各位 前辈们 CJ1M CT021 怎么读出编码器当前值

楼主(2011-03-25):
各位前辈们,小弟我碰到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助下,我用CPU23控制了2个编码器,后来需要又2个编码器,就加了一个CT021高速计数模块,
之前CPU23的内置编码器读数是直接读的,用了个长传送指令MOVL ,第一个源子是A270,我把这个数值直接传送到D40,
还有一个编码器是也是同样的把A272传送到D50,我只需要读出这些数据就行了
现在用了CT021 应该怎么去读出这个值,还有能怎么样去清零,机械号设定的是21,我把程序传上去,希望前辈能帮我看看,最好能把程序写出来,就像一楼的给的解答,一楼解答的是内置的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A:
内置高速计数器可以不用传送,直读就行:
要读CT021的数据各方面的设置、和你的需要有关。给你发一份操作手册,你自己看看:
CJ1W-CT021 OP Manual W401-C1-01.part1.rar
CJ1W-CT021 OP Manual W401-C1-01.part2.rar
CJ1W-CT021 OP Manual W401-C1-01.part3.rar
CJ1W-CT021 OP Manual W401-C1-01.part4.rar
CJ1W-CT021 OP Manual W401-C1-01.part5.rar

楼主:
谢谢1楼的,但是编码器的当前值保存不了,每次断电后,编码器的值会自动为零,需要怎么弄才能使编码器保存当前值

楼主:
如果用INI,那么 端口指定符应该是多少

网友A:
要注意PLC的扫描方式,两程式前后不能对调...

楼主:
谢谢前辈 小弟受教了

楼主:
前辈说的是CJ1内置高数计数模块的断电保存,指令只适合内置高数计数模块,我使用的是CT021,扩展的高数计数模块,所以指令只能用在CT021上,

网友A:
充分利用@+传送,不是内置的也能做得到断电保持。了解PLC的扫描规律就行

楼主:
谢谢 前辈们, 我在欧姆龙官网得到了解答。“用常通采集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然后用CT模块的预置当前值功能实现,用第一次上电触发预置位(计数器1是n+2.02、计数器2是n+5.02)、预置数据存储在(计数器1在n+3和n+4、计数器2在n+6和n+7)”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感谢你的提问

网友B:
出来逛逛

网友B:
谢谢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