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变频器干扰通讯如何解决,变频器一启动,通讯就会断断续续的,按钮不听使唤,用的是485通讯,我用的是步科的文本和台达E系列变频器的内置PLC通讯,485线用了10米,大家哪位有高招?发表下

网友A:
你通讯线用的是什么线?应该用双绞线

楼主:
用的是两心屏蔽,没双绞,接地没问题

网友B:
双绞加屏蔽,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绞加屏蔽,抑制共模干扰。

还要注意跟动力线分开布线。

楼主:
磁环和电抗器这类的东西可以吗?能不能起到效果呢,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C:
可以用的,交流电抗器加在输入侧,磁环加在输入侧和输出侧。
磁环加载通讯线上吧?

网友D:
同意3楼 双绞加屏蔽,抑制共模干扰,同时变频器485通信线另一端单端接地,效果可能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交流电抗器加在输入侧,磁环加在输入侧和输出侧。

加在变频器电源输入侧及输出侧

网友E:
各位都有高招!学习了。

楼主:
抗干扰起主要作用的是滤波器,加在变频器的进线端,电抗器起的作用不大,他主要用在马达线大于30米的时候,

网友F:
用屏蔽线,接地,降低载波频率,应该可以了

网友G:
这种问题是常见问题,无非就那几种办法。

网友H:
上面的方法都有用,还还可调低变频器的PWM的频率但不能太低

网友I:
上面的学长都有很多高见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