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在WINCC中怎样设置过程变量

楼主(2011-03-26):
在建立了逻辑连接后,再新建变量,完成后,将鼠标指向该变量时,显示“没有与PLC的连接”,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确定上位机与PLC已经通上讯了吗,在变量表添加变量输入该变量的PLC地址,在画面右键属性选你创建的变量就行

楼主:
我先在计算机上编好程序,然后下载到S7-200中,运行正常,且在计算机上能监视到,再打开WINCC,请详细指教,谢谢?

网友B:
WINCC是不能直接和S7-200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