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6):
请教高手用两个传感器实现定位的原理?

网友A:
意思要清楚,详细

网友B:
类似编码器的AB相 用相位差计数器可做正反转加减

网友C:
刚出道做电工的那一年修过电镀线,定位就用两个传感器,应该是其中一个感应到的时候变频电机减速,另外一个感应到时停止。感应片安装位置要错开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镀行车定位接近开关的数量
1.一个,那是最简单的,前进时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片时,当前槽位数+1,后退时-1;当行车当前槽位-目标槽位>2时,快速;=1时中速,然后通过延时一段时间慢速;这样可以实现定位比较准确, 不过当行车手动允许时容易记错槽位
2.两个,一正一反,计数同1个,但是信号片也是一正一反安装,可以对槽位数进行奇偶校验,也就是说当同一个接近开关连续两次得到信号时,那可以肯定计数肯定是错误的,也不会更改槽位数,比较准确
3.三个,同一个,但在中间定位的基础上两边约20CM左右再装两个减速接近开关,当行车当前槽位-目标槽位>2时,快速;=1时中速,感应到减速接近开关时慢速;这样可以实现定位比较准确,同时在槽位两头都装两个信号片,这样行车不容易冲过头
4.六或7个,在定位的基础上增加接近开关,通过8421的形式,直接获知当前槽位,增加的接近开关1号为1,2号为2,3号为4,4号为8,比如13号槽,就是1+4+8,三个同时有信号。这样不会出现走错槽位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镀行车定位接近开关的数量
1.一个,那是最简单的,前进时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片时,当前槽位数+1,后退时-1;当行车当前槽位-目标槽位>2时,快速;=1时中速,然后通过延时一段时间慢速;这样可以实现定位比较准确, 不过当行车手动允许时容易记错槽位
2.两个,一正一反,计数同1个,但是信号片也是一正一反安装,可以对槽位数进行奇偶校验,也就是说当同一个接近开关连续两次得到信号时,那可以肯定计数肯定是错误的,也不会更改槽位数,比较准确
3.三个,同一个,但在中间定位的基础上两边约20CM左右再装两个减速接近开关,当行车当前槽位-目标槽位>2时,快速;=1时中速,感应到减速接近开关时慢速;这样可以实现定位比较准确,同时在槽位两头都装两个信号片,这样行车不容易冲过头
4.六或7个,在定位的基础上增加接近开关,通过8421的形式,直接获知当前槽位,增加的接近开关1号为1,2号为2,3号为4,4号为8,比如13号槽,就是1+4+8,三个同时有信号。这样不会出现走错槽位的问题
[/quote

第四个不是很理解,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不是说增加4个接近开关,到哪个槽位就是4个接近开关相应的开关亮,等于是每个槽位加4个挡片的意思吗?

网友G:
一般是4个,一个定位,二个前进后退时减速,还有一个配合定位的做奇偶校验,在槽位上偶数缸装2个感应片,奇数缸装1个感应片,可防止一次一个计数错误。当然也可以做成地址碼的,用二进制的原理

网友H(2011-06-11):
我们的电镀就是用一个,plc是光阳的老东西。不过很稳定。我们的很简单,没有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