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2301与三菱FX1N通迅

楼主(2011-03-26):
无奈学艺不精!烦请位指教一二,兄弟我用PRO-FACE触摸屏和三菱FX-1N通讯PLC没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还要两者还要设置配对才行呢?望请赐教……
为了这个通迅我有几天都没睡好觉!!!参数都按说明设置好的!就是连不到PLC以为连接线不行买了条GP-FX专用的也不行这次兄弟我真的头大了!!是不是屏还要手动设置呢?拜望各位高手相助……
好学

网友A:
设置屏幕参数,设置好后重新上电,选择FX协议,忘记了,记得本网站有这个资料,你的如果是FX-CPU口是这样设置波特率:9600 4-LINE 7 1 EVEN 只要电缆无问题绝对OK,和232BD就需要再查找其他资料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是这样设置的呀!操作页面和翻页按钮可以显示操作页的开关和指示灯都显示不出来!!现在我真的是没招了!!还望兄台多多指教……
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