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简单程序,求前辈!

楼主(2011-03-26):
程序就是那样的,呵呵,功能是 使Q0.0~Q0.7依次点亮全亮以后使Q0.7~Q0.0依次全灭,全灭之后重复。。多谢啊!!

网友A:
如果你测试能完成要求的话,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简化程序,例如SM0.0可以去掉,是否可以不用计数器呢?M0.5,是否可以去掉?..........
另:以后贴程序下面最好附语句表,方便大家查看、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