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呢?

楼主(2011-03-26):
工艺要求,首先采用的是控制电机单向正转,由于是电机连接曲柄运动,所以行程的启动点和停止点为同一点,现在想用一个行程开关来编写程序,当按下开关时,电机正转,曲柄运动一周,回到运动原点停止运动,小弟新手只会编写那种来回往复运动用两个行程开关控制的。。。。

楼主:
谢谢啊,我下来试试

网友A:
单按钮启停的例子,本论坛很多。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不太清楚,我说的不是单按钮控制启停,因为是曲柄运动,所以运动的起始状态和停止时候的状态行程开关都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不太明白应该怎样编写程序,刚才王风发的程序我也看了一下,大概也有了思路,但是还有些具体问题不太明白。。。没办法我是新手。。。。虚心学习,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启动用上沿,停止用下沿

楼主:
能麻烦版主大哥给个简单的程序么?方便我学习下,谢谢了

楼主:
谢谢版主大大了啊,现在正好有点事情,等晚上回来仔细研究下,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行吗?

楼主:
版主你看下这个程序行么?这是王刚发给我的程序,他那个200.00的下面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类似单按钮启停,外部按钮X0 凸轮限位X1 电机输出Y0 启动后稍作延时T0(延时长短根据情况)
三菱:
ldp x0
ld t0
andp x1
orb
alt y0
ld y0
out t0 k20
end
仅供参考。

网友D:
按下XO电机转动。一碰到开关X1停止

网友E:
简单的啊兄弟。

网友F:
是典型的毕业设计吧

网友A:
DIFU=上沿
DIFD=下沿

网友G(2011-05-15):
用置位,复位试试。

网友H:
没有设备位置图不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