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问以下程序中M4和M7是否功能相同?

楼主(2011-03-27):
请问在以下程序中,M4和M7的功能是否相同?是否都是M0到M3之中任何一个ON,就有输出? 谢谢!

网友A:
是啊,完全正确

网友B:
是的,理解正确

网友C:
图中M4和M7的效果相同;
如果实际程序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预留某种功能,或者是其他情况。

网友D:
与非门问题,M4~M7都相同。
饿米豆腐

网友E:
是一样的,楼主你没学过电路吗

网友F:
是相同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有一点怪了,其实用一个也行哈

网友G:
每个条件输入都会动作.条件M0~M3满足任意一个都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