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选型问题 220V380V混合

楼主(2011-03-27):
请教各位,现在系统中用到了16A 220V和380V300W的电机,要选一个空气开关。
只用一个空气开关行吗?选3P D20的空气开关合适不?

楼主:
江湖救急啊。请各位帮忙看看。另外,关于电器柜设计的知识请各位推荐下资料。

网友A:
最好选用两个。如想节约成本也可选用一个。

网友B:
不建议用一个,最好是两个!主回路和控制最好分开!这样的设计才符合规范!

网友C:
用一个三相空开是可以的,就是不大符合规定,三相电流可能会出现问题,300W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饿米豆腐

网友D:
两个最好

楼主:
感谢各位,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网友E:
一个也没多大问题 就是不方便

网友F:
用一个三相四线的空气开关,容量选20A。完全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