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更换电池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1-03-27):
三菱PLC更换电池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通电状态下更换或者在断电状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换好。[记得时间是30秒]。最好更换前读出程序。万一有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B:
更换前先备份一下程序以防万一。

网友C:
要先把PLC上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做好备份,而且要在通电下换比较好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先备份好程序,然后在通电状况下更换,PLC断电初始断开电池时,内部有电容继续对存储芯片供电,但是我们没必要去测试那电容是否好用,万一,之后恢复多个麻烦

网友E:
最好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更换

网友F:
没啥注意事项,最多有做个实验半小时才没程序的,还是最好备份,那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G:
手册里明明要求关掉PLC电源的,不知大家为什么都不提到?而且20秒内换好电池程序也不会丢失,再说要是不知道PLC密码又怎能备份程序?

网友H:
在通电状况下更换,最好是先备份好程序。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I:
不知道PLC密码又怎能备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