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这个的

楼主(2011-03-27):
有没有用过台达的这个产品的,8路温控器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这个模块可不可以和触摸屏直接通讯啊?
请帮帮忙!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
没有用过,你可以看下说明书

网友B:
没有用过,但感觉应该可以的,右上角四个指示灯,其中COM应该就是通讯指示吧,楼主再查查资料确认吧

网友C:
找供应商去进行咨询看看啊

网友D:
找供应商去进行咨询看看

网友E:
可以的!台达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自由通讯,很简单的!只要在屏的软件中控制器选定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或RTU即可!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网友F:
可以的!标配MODBUS RTU

网友G:
没用过,这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H:
第一次见,我见过最多是控制四路的。这个八路控制第一次奥。 有的带通讯的 你看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