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3-27):
一台喷漆机  是三星打印机的里面一根 黑色的那个圆柱喷漆的机器
整个机器 包括一条履带 用来放物件的  然后一个电动机带动履带
当物件到达 喷头下面的时候  喷头开始喷漆 并且做横向移动 一个往复、
喷头回到原点后 履带转动到下一个物件

请问这套系统应该怎么设计呢?
如果再不用伺服、尽量降低其成本的情况下 怎么做到精确定位呢?(停在喷头下)

首先要求履带转动速度非常快  履带停止的时候必须停在喷头下面 误差在2MM左右

客户要求再节约成本的情况下满足要求就 最好用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
而我考虑用变频器控制速度很快肯定会产生惯性 定位不准  刹车电阻不能满足要求

PG卡用编码器也是会产生误差  关键是惯性不知道怎么消除

两个部件之间距离很近  电机启停很频繁

网友A:
最好用伺服。。这样定位才能精准一点

网友B:
用伺服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啊
爱家爱china

楼主:
汗 那伺服应该怎么选型?最低成本呢?

网友C:
用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D:
变频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另外机械部分加抱闸

网友E:
要求履带转动速度非常快  履带停止的时候必须停在喷头下面 误差在2MM左右

看上去楼主的设备精度要求不高,要是只是喷漆的话,估计不用伺服应该可以,但要是象打印机原理那样的喷墨机之类的,就必须伺服了。

爱家爱china

楼主:
设备要求的精度不高 但是还是做不到  哪怕是机械抱闸 感觉也是不行吧?
伺服电机该怎么选?谁提供几个型号

网友F:
最好用伺服

网友G:
我们有一台这样的设备,上面用的是伺服

网友H:
用伺服,一喷油机都用伺服的,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