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1...M8002是开机脉冲,只在“STOP”转到“SUN”状态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导通:问题是,SUN是怎样的意思,虽然我上网搜索了,但不太明白,大家可以举例子我听听么,辛苦大家了。
2。。M8013是一秒脉冲?问题是,什么叫一秒脉冲?是通断时间都是一秒的脉冲,还是只通一秒就断的脉冲????大家可以详细解答下么,小弟比较的笨拙。
3。。。还有M8034,当用户程序驱动M8034时,输出Y10是禁止的??问题是,只有Y10是被禁止??规定只禁止Y10?怎么禁止法???

以上辛苦各位老大了,谢谢大家!!

网友A:
1,不是SUN,是RUN,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是SUN
2,是通0.5S断0.5S的
3,M8034是禁止输出,你驱动了这个,那么所有的Y都不输出了
谢谢大哥,第一个问题,确实是RUN,自己不小心打错了,呵呵,那么,这个RUN,代表什么?谢谢大哥,还有大哥,若果M8034是控制全部输出的话,那么,M8033是不是当“STOP”的时候,所以的输出都保持通的状态?辛苦大哥你了

网友B:
那M8000又是什麽意思?
m8000在"RUN"状态下总是接通

网友C:
RUN是运行,M8000是a触点,当PLC运行时他一直是通的。
谢谢大哥

网友D:
我也学习了。。。。
嗯,一起学习

网友E:
很简单。
M8002是开机的一扫描周期内接通,之后为off
M8013是周期为1秒脉冲,ON 0.5秒,OFF 0.5秒
M8034是禁止输出,Y都不输出了

网友F:
看一下手册里有关特殊继电器的介绍不就知道了

网友G:
RUN是运行,M8013一秒钟脉冲。M8034输出禁止

网友H(2011-05-12):
M8002是开机的一扫描周期内接通,之后为off
M8013是周期为1秒脉冲,ON 0.5秒,OFF 0.5秒
M8034是禁止输出,Y都不输出了.m8000在"RUN"状态下总是接通

网友I(2011-11-08):
M8002是STOP转到RUN 只接通一下(一个扫描周期) 再次STOP转到RUN 时再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M8000是STOP转到RUN 就一直接通 (除非RUN 转到STOP)
M8013是 周期为1秒脉冲,ON 0.5秒,OFF 0.5秒 也就是一秒钟接通一次
M8034是当其置ON时。禁止输出,所有Y无输出(就算Y的条件满足也无输出,除非M8034为OFF)
M8033是当其置ON时,PLC 由 RUN 转到STOP所有输出保持

网友J:
和楼主你一起学习下

网友K:
这个对初学这很有帮助,

网友L:
就是PLC从STOP到RUN只ON一次,一般都是用在初始化程式和参数等等
就是在程式中一秒通一次
就是它得条件满足以后,它有输出时候,别的所有Y都输出OFF

网友M:
是RUN吧,不是SUN

网友N:
FX系列是这样的

网友O:
多多交流啊,学习

网友P(2012-01-28):
软件的“帮助”里就有啊
夜游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