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7):
请问各位大虾用三菱PLC做个先进先出程序怎么做?就是个框先村存料再出料,出的时候按先进入的料先出来,这个顺序,不知道FX1N的有不有这种功能指令,请大家指点,或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网友A:
FX1N没有FIFO指令,因此你需要自己通过编程编写队列结构。

网友B:
Q 系列 CPU 就有了,改用Q 吧,呵呵

楼主:
哦,谢谢了,看来还是改用OMRON的吧,那个好像有这功能

网友C:
用移位指令就好了

网友D:
你用FOR  NEXT 指令,,每进一个框给个序列号,比如 1,2,3,4等等,,比较数值大小就知道先进的数值小,,后进的数值大。。小的先出,大的后出 就是FIFO了。。我们经常用的
  • 下载积分:+1(hsl199)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是Q系列的CPU  ,,吧FIFO做成块,,直接调用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月泽) 求程序

网友E:
    自己定一个这样的子程序就可以拉!

网友B:
    我吐血。。。。。。。Q 系列直接由这个指令,搞什么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吐血。。。。。。。Q 系列直接由这个指令,搞什么块啊????

    你说的很对,Q是有FIFW  FIFR指令,  干过三菱编程的都晓得,,我也不是没事找事做的,  以前在多道存储区用过FIFW,但是发现fifw也是有缺点的。。

    所以就开发了这个FIFO块,此块带有 修改数据,插入数据,删除数据的功能,已经相当成熟,稳定了,

    现在的现场都用这个FIFO块,直接调用就好了,,哦 说句 我是做汽车行业的

网友B:
    高手,愿闻其详,能把这块发上来分享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D(2011-07-14):
    先做了一个我们用的FIFO示意图,大家看看
    第4条补充下,哪到出车那一道的FIFO号同时也弹出,后面的号码自行前移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hsl199)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