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台达dop触屏和plc显示通讯不上的一个原因

楼主(2011-03-28):
遇到一个台达的触屏,显示通讯错误,检查发现是内部电池电压低而引起通讯设置丢失。采用的是COM2, 更换电池,重新修改为需要的通讯设置后保存解决。
常规处理方法,特与大家分享一下。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工作中经验!

网友A:
有此事情,那台达的屏也太次了吧
一般触摸屏的电池主要是为了提供实时时钟的
而数据都是存放在E2ROM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