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FX1s-14MR怎么控制PVC快卷门的提升和下降位置呢?求教高手!!!

楼主(2011-03-28):
三菱FX1s-14MR PVC快卷门下降的太多导致PVC帘布都挤在一起,上升的高度也想调低一点不用全上去,这个应该怎么实现呢?我是个PLC编程方面的门外汉,看了点资料越看月糊涂,完全不知道改怎么做。

网友A:
肯定有上升或下降极限滴,肯定也是可以调整滴。
极限一般有用极限开关的,也有用编码器的,楼主可根据设备或程序来调整。
极限开关调整方法:略
编码嚣调整方法:要根据程序来定,一般是用配电柜上的按钮来组合调整(为了防止误调整会要求先打开个小开关)。
饿米豆腐

楼主:
感谢楼上大师,可我还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专门做PVC快卷门的,他们应该会很清楚,求教专业人士啊啊啊啊!这事搞的我头大死了,比楼上的还大了 哈哈

网友B:
一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在卷帘门的上下限位置各安装一个限位开关。
当门的最下端到达下限时即停止门的下降。上升同理、
上下限限位开关的位置在一定范围是可调的。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用编码器调节。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能否把程序发上来,让大家来看看是不是用编码嚣控制极限位置。
因为编程方法不同,编码器控制极限调整方法也不同,只能从程序上看。
机械开关定位只能楼主自行改变了。
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厂家来调整或告知调整方法。
饿米豆腐

网友C:
或都你在门上面装一个光电开关呗,数圈数就可以了,你这个控制很简单的,方法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