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请哪位熟悉三菱的大侠分享一下经验,问一下三菱FX3UPLC最多支持几路脉冲(高数计数)输入呢?就计数,没有高数比较其它的,手册上写的是6路X0---X5   100KHZ,X6、X7 10KHZ,这是说的是不另加模块就可以支持8路?有朋友说就三路,X0--X2。我看了说明书,也搞不太清楚。请指教,谢谢。

网友A:
3U的还没弄明白,3G的都出来替换3U了。小日本真想累死人啊。
热心助人

网友B:
回楼上的!
3U是替换2N的!
3G是替换1N的!
回楼主!
3U本体单相单计数最多是8路!
单相双计数是2路!
双相双计数也是2路
热心助人  谢谢您的回答,我问过了三菱的技术支持,是这样的。但是我感觉3G是替换3U的吧?

网友A:
我们这代理商说3G是替3U的啊。真蒙了。

网友B:
哈哈,三菱有个FX的配置软件!你们可以玩玩!看看到底3G可以控制多少点!
3U不加CC-LINK是256,
3G是128,
难道还有越升级越差的道理!
热心助人  我们以前多用3U的,有一次用了一台3G的,同款的3G的便宜些,但是后来发现3G的不稳定。

网友C:
3G是替换1N的,3G从各方面性能都比3U差,特别是扫描时间,还2N都赶不上,只是40点以上的就支持3轴了,带USB接口
热心助人关 是的,我们以前公司有工程师用过的也是3G的比3U的差,用了几台,几台就出问题。但是我做的项目都是3U和2N的多,感觉用习惯了就不想换了,怕换了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