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1-03-28):
各位大师,我想问一下西门子仿真软件现在怎么不可以用了呢?就是程序不能上载到仿真器里,以前都可以的。这是为什么呢?请大师指教。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你求助居然帮我解决问题了,你先打开仿真器,然后点击需要仿真的程序块,再点击下载就好了,把仿真的程序打开,再选在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