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8):
安装的时候挺顺利,就是安装之后打不开,说是“unexpected errors happend”,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楼主baobeiguo于2011-03-28 12:39发表的 proface V2.2 安装错误 :
安装的时候挺顺利,就是安装之后打不开,说是“unexpected errors happend”,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兄弟,最大的可能是系統的可能,請先清清註冊表,然後試試,不行的話可能只能是重裝系統了,或者是換台電腦安裝

网友B:
•    如果有在C:\windows\Globalization有 .NLP的文件,把他搬去其他文件夹。
•    或者把C:\windows\Globalization,从新命名为C:\windows\Globalization1.
•    或者确定CONTROL PANEL里的 FONT TYPE不是设置为“SDViewerEdge.TTF”
•    确定XP SP3已经安装。
•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http://msdn.microsoft.com/en-us/netframework/aa569263.aspx) 确定是最新的版本,如果没就按照推荐网址下载最新的版本。
yxl303

网友C(2011-07-12):
留着,明天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