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比例控制

楼主(2011-03-28):
现在有3台FR-D740变频器,1台FX1S-30MR,1块FX1N-485BD通讯模块,MT6056i触摸屏
要求:3台变频器按比例实现同步运转,每个变频器的速度可以进行微调,已达到更高的精度要求,
比例因子可调
请问这样的硬件配置能够实现上述要求吗,如果可以 应该怎么做
请各位前辈及热心朋友能够给出详细指点 谢谢~~!!~~

网友A:
现有的硬件配置应该基本满足工况要求;

楼主:
楼上说的硬件能够满足的话 那软件应该怎么样做呢

网友B:
凑个热闹看看!

楼主:
请一些老前辈指点下

楼主:
请求指点下!!!

楼主:
帮忙解决下

网友C:
为什么不再加三个模拟量模块进行分别控制而在触摸屏中进行调整呢

网友D:


楼主:
程序基本解决 现在出现3台变频器在启动时出现局部延时的情况 还是达不到启动和停止的同步
请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E(2012-02-17):
加一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F:
做三台电机互相控制可以吗??